昂达主板 W83 3215 7450A怎么代换

楼主(2008-09-09):
昂达N61P主板。 进水后点不亮。
吹干之后,能开机。但内存供电旁边的一个场管温度高的吓人,估计二分钟就会烧。
怀疑是旁边的电压控制芯片有问题。但找不到这个型号,请问有什么可以代换不。
芯片
点不亮

网友:
要原型号代换...这个好象没有其他代换的吧。不常见

网友:
型号我弄错了。
是W83 321G 745DA

网友:
有那位商手指点下。,这块芯片跟W83 320G-R2 有什么不同?

网友:
W83321主要提供内存上拉电压的,进3.3出2个角1.3左右

网友(2009-06-17):
可以参考这个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hread.php?tid=114012&extr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