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v3000装XP系统的问题

楼主(2008-09-09):
新买的V3000一直都没办法装XP,不知道各位有什么好办法?
问题

网友:
你装的是什么版本的XP,一般Ghost都装不上。

网友:
需要加载SATA驱动
,所以最好拿一个番茄的免SATA驱动安装盘慢慢安装吧.

网友:
如果安装结束后一直在XP滚动条处蓝屏就去BIOS里面把SATA的那个超级功能给禁用了就可以了

网友:
用纯系统装一边,一般都可以。

网友:
用usb软驱加载一下SATA驱动就行了!

网友:
具体操作是: 进入BIOS选项, 把硬盘运行模式 SATA(AHCI)改成兼容模式(Compatible), OK!!!!!!!!

网友:
这机我装过,办法是搜一个bios刷上就可
具体百度一下吧~
是acpi问题

网友:
使用集成SATA的安装光盘,BIOS将模式更改了,或者新版本的BIOS给禁用,就可以了,不行刷BIOS

网友:
谢谢,那天我试一下.

网友(2009-03-16):
找一个电脑城装机版就ok了,用雨林木风也可以,我已经试过了,就是有一个pci的设备装不上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