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2008-09-09):
上电动作正常,能收传真,不能发和复印,放稿没反应,量传感器觉得没坏,排线好.那是什么问题?
传感器

网友:
,不能发和复印,放稿没反应,量传感器觉得没坏
--------------------------------------------
放稿后因该有稿纸显示呀。。

网友:
将入纸传感器的受控端短接,看LED有没有相应的显示,如果有就可能是进纸部分的故障。反之查主板接头。

网友:
把传真机清一下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