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4B533开机跑D0重启能亮

楼主(2008-09-09):
开机能激发跑D0按RESET能跑码能亮请高手帮个忙发一下检修思路,

网友:
查开机电路  换IO 看看  我上天遇到一块同样毛病的板子是 IO 旁边的一个排阻坏了 换过后问题解决了

网友:
跑DO的板大部 分都是由于脚座不良影起的。瞬间打一个CPU的供电电压。时钟,复位,然然打一下由VDD变化在而来给CPU提供了三个核心电压Vref。一般是0.75V左右。

网友:
楼上的说得太深奥了,能说得简单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