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成就V1000n外购电源不能充电

楼主(2008-09-09):
原电源丢失,外购电源不能识别,按F1后能够使用,但不能充电。如何更改电路让它能够充电?

网友:
应该是缺了一个叫DALLAS 2501的ID芯片。

网友:
换电源.你的电源少东西

网友:
顶上来,别沉下去了。

网友:
谢谢大家的回复!

回2楼:你是说外购电源缺2501,希望能更具体点,有这方面的资料图纸最好?

回3楼:  中间那根针的确是干充电用的。有没有办法让它恢复充电功能;或者改变笔记本主板充电电路识别电平甚么的,来实现充电呢?

网友:
这个电源我已经用了一年了,电压稳定正常,烧机不太可能。不过不能充电却是个问题。据说即使是从戴尔购的原装电源,如果型号不对也会出现同样问题。就没同行解决过这问题吗?

网友:
带着笔记本,去卖电源那里的地方挨个测试,直到找到合适的适配器.

买个 电源很便宜的,100元钱左右就可以找到合适的

网友:
wode   我的80  ,包冲

网友:
你 换一个原装的 DELL电源试试看啊 !

网友:
对比了一下,我的电源插头中间那根针对外壳(地),用数字表量400K,表笔对调430K;找了个原装能充电的,量针对外壳是一个PN结。搜索了2楼“无边思绪” 说的DALLAS 2501,网上说,是个3脚芯片,用于戴尔电源识别,只用3个头中2个头,接在针与地之间。不知DALLAS 2501好不好买到。另外,电源拆卸有点麻烦,没找到螺钉,又担心翘坏。

网友:
还是换个原装电源吧。最好是拿机器到电子市场去配

网友(2008-11-26):
图纸找到了,的确是有版主说的DALLAS 2501,即图中IC301。根据外部量测分析,该元件击穿了。但不知好不好买到?适配器好不好拆开,有人拆过吗?

网友:
适配器必须要锯开吗?

网友:
这个芯片虽然只有三条腿,但是好像也是一颗可编程芯片。买新的应该没有用。

网友:
网上大量求购的人称是稳压IC。

网友:
你自己贴的图纸不是在那里吗?怎么稳压?

网友:
回答版主:上传两个网页。一个表明是稳压IC;我的贴图是另一个上截取的,含探讨性文章。有意思的是作者称经试验,不用2501只要将市电插头接地脚悬空,电脑工作和电池充电都正常,他也在研究这个问题,我是没看懂。

http://detail.china.alibaba.com/buyer/offerdetail/151966405.html

http://www.go-gddq.com/html/2006-02/396900.htm

网友:
看你有没有办法让顾问说话,他一定知道

网友:
顾问?顾问是谁?...............

网友(2009-01-17):
LZ换2501没有用.除非你能写入正确数据.
copy from web:
The "2501" was a DS2501 of 512 bit data space.
The data*** gives specifications to a max programming voltage after
EPROM write instruction of 12V. This means to protect the device from
overvoltage this zener diode connected to the pins must be a 12V zener
and the sereis resistor being a current limiter protecting the diode
in the event that the inner barrel and center pin were to come into
contact.

The DS2502 and 2501 (1kbit and 512 bit respectively) use Dallas Semi.
1-Wire (R) communication protocol. It gets its power from the data
line and when the data line is low a diode protected capacitor supplys
power for its logic circuits, Parasite Power. This means that to
communicate with the DS2502/1 one only needs two lines, a data line
(logic high idle state) and ground. The power to the data/power line
is supplied by the master through a 5k ohm resistor for short cable
lengths.

网友:
现在的电源麻烦了,以后维修的电源也要改改了,不然修到象HP这样的板就麻烦了。

网友:
我也想拆开适配器看看呢,就是无从下手!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样试有一定的危险。我的朋友就是测试的时候,有的电源适配器中心针带有电压,但是就烧毁了主板的充电电路了。
没有电压就不充电,CPU降频。有电压过高就烧主板!还是买原装的匹配。

网友:
只要将市电插头接地脚悬空,电脑工作和电池充电都正常,这是什么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