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30 电池充电经典故障。。求救。。

楼主(2008-09-09):
早上接了个T30 说是电源 坏了  换了个电源, 但是下午有拿过来说新买的也坏了。
     用稳压电源 测试,  在不开机的情况下,充电 正常,为16V  2.34A,
                      但是一开机 2秒后 突然 短路,也可以冲 ,但是 电压为12.3V   3.42A
                            明显短路,拆机 检测 主板   拍查 没什么问题,换了个ADP3806  故障  依旧。。    求高手 指点

网友:
换个放电管试试。可能性能不良。

网友:
谢谢   思绪  兄   。。。。。
                   本人以搞定  , 是直流 的稳压电源 本身 有问题,  换个稳压电源 都好了。。。
                       自己的 维修工具 出了问题, 搞出些笑话,  见笑了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