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P35不加电

楼主(2008-09-09):
IBM P35的板子,刚开始不加电,后来换了个晶振后,加电了正常了,不过就过了一天!客户又拿过来了!说是不能亮!但我试了下好像是那样!不过量了下晶振,有波形!又试了下加电了!不过不复位!后来把CPU取下又装上去!过了几次!又点了几下,内存不过了!我试换了好几个条子,都不行!电压也对,看不出来是什么状况!刮槽也不行!我又下了CPU装上,一上电看就像是!12V短路的样子!灯亮下就熄火了,我也没有动什么地方呀!没思路呀!我取下了CPU旁的管子,量下也没有问题!又焊上去了!还是老样子!真的不知道咋整了!还请大哥们给个思路呀!

网友:
按你这么说的现象我想应该是南桥工作不正常影响的不稳定。试打下南桥的AD线。或干脃换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