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桥供电1.2v也能亮?是不是有点低?

楼主(2008-09-09):
刚修了个昂达775主板,客户拿来点不亮,外观发现电容有N多鼓包,换电容后还是不亮,测各部分供电,发现北桥供电只有0.95v,换控制极连接的rt9202后,电压升为1.2v,可以点亮,进系统一切正常。
现在不明白的是为什么1.2v也能亮?是不是有点低?
点不亮

网友:
1.2v_vtt你希望它是多少伏?

网友:
怎么不是1.5v吗?

网友:
不是所有的板子都需要1.5V,1.2V VTT电压!

网友:
应该有点偏低

网友:
我倒~不低~北桥供电分好几种~
一般是3.3~1.5~1.8~也有1.2的~所以完全是正常的~

网友:
我手上也有一块昂达775的板,情况和LZ的一样,北桥供电0。96V。测得上管控制极为0V,可我这儿没有RT9202的芯片,请问它有没有代换的型号?

网友:
那个1.2V是不是负载电压?

网友:
我上面的那位朋友就说得很对了,RT9202就是控制咯。这个东西我觉得应该是一模一样的才可以互换吧,毕竞每个脚位定义不一样,我也是新手(还未出师)我随便说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