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修一黑屏机器机器

楼主(2008-09-09):
客户返修一台机器(不知道市场上的型号是什么,代工的)

开机黑屏,就接外接显示器正常显示进系统,估计是给高压板供电部分有问题或者屏故障,就找了块相同型号的好屏换上,还是不行,换高压板还是不行,
郁闷。。。。只有拆机了,量屏线接口,到第3脚是发现ENABKL_VGA_C无电压,顺着电路找,ENABKL_VGA_C是连接二级管的3端,2端是来自SB的LVDS_ENBKL,1端是来自H8的H8_ENABKL,原理:要想ENABKL_VGA_C为高电平,那么二级管的1.2端都要为高电平(可以当作一个与门来看Y=AB),现在是ENABKL_VGA_C无电压,那么肯定1.2必有一端被拉低或者两端都拉低了。先断开二级管的1端H8的H8_ENABKL,开机器,嘿嘿。。。。屏幕显示了,进系统没有问题,那么就断定是H8拉低了,查了一下资料H8_ENABKL这个型号是控制休眠的功能。看看,合上笔记本果然不能休眠,手上又没有这个H8换,只有跟客户说清楚说休眠这功能不能用了是否能接受,电话里面解释一下,搞定。。。。。。

网友:
楼主出来开店吧,不要给台湾佬打工了。。。。我看好你。。

网友:
回复 网友A:

正有此想法,忧郁中,也不知道从何做起。。。。

网友:
真不错,这样省钱又省事。。
大部人可能会改个高压板了事。

网友:
还没这样修过,下次遇到试试。一般我们就改高压板

网友:
这样修不是太麻烦了? 为什么不直接从屏供电上接线到高压板? 机都不用拆。 反正休眠键不工作了, 直接从屏上接吧。

网友:
请问楼主  修的是不是 IBM 的板子

网友:
楼主分析电路的功底不错啊!!  数字电路这一部分是了解过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直接从屏上接???说来听听。。。。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不知道市场上是什么型号的,代工的

网友:
从屏上接是有风险的

网友:
我的也是这样啊,以前休眠开关就有问题,有时又正常,前几天我反复按他,结果就黑屏不亮了,外接显示器正常,现在高压板供电部分有问题,高压条没坏,我不是维修人员,请问楼住,我的情况是不是和你的一样

网友:
还有就是以前经常有花屏现象,甚至死屏,灰灰的一片不动,现在不显示了,屏线是好的连接其他的又正常,是不是屏报废了啊,还是屏上的片电路有问题啊,能够修吗,型号QD141X1LH03看有人说过同样问题换掉屏上片电路上的一个芯片就正常了,,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的。。不想换屏太贵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有可能哟,你量一下插座的第3脚,正常应该有3V电压,如没有:NB H8都有可能把它拉低了

网友:
谢谢楼主的分享,楼主的思路很清晰啊,向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