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求救..行管的问题。我是菜鸟//

楼主(2008-09-09):
高手求救..行管的问题。行管要怎么测量好坏啊,,一台联想17显示器,,AOC带工,,不能开机,开机就,,答答答的,不能开机,电源显示灯也不亮,我把行管,焊下来了,我在开机显示器,,就不会 。。答答答的了,电源灯也亮了,这是不是行管坏了啊,,我测量了行管,C极到B极才47Ω。C极到E极也才20Ω,这是不是行管坏 了啊,行管也没有击穿啊,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
坏了就换啊,换完量基极有没有负压啊,高压包引脚有没有虚焊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行管C极到E.B极只能单向导通,若正反向都通就是坏了,万用表用1欧档到1K档都可以。

网友:
基础版有很多知识,你看看三极管的测量方面的文章,这些最最基础的东西是要自己学习领会的。

有些行管接了电阻(B、E之间,20欧姆左右)和阻尼二极管(E、C之间)。

具体的要看实物。

我测量了行管,C极到B极才47Ω。C极到E极也才20Ω,这是不是行管坏 了啊,行管也没有击穿啊,是什么问题啊
----------------------------------
是取下来量的吗?可能击穿了

网友:
谢谢大家啊,,换下行管就好了,,行管被击穿了

谢谢大家啊,,换下行管就好了,,行管被击穿了,,谢谢师傅们

网友:
取下行管不接假负载就开了机,那B+电压不狂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