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不开机。请师傅们进来帮帮忙

楼主(2008-09-09):
自己一台爱国者17纯平显示器。开始是开不了机。继电器答答答响。指示灯不亮。我测量一下电源正常,5V,12V,50V,测出行管短路,换上新的,可以开机,能看见指示灯从绿色变成橙色,继电器吸合的声音,显示不亮。高压包2脚B+有50V电压,1脚VCP有60V电压和行管一脚连接,3脚-12V没电,4脚G1没测,5脚80V没电,一下没测量?我想问一下是不是高压包坏了,还是有别的问题啊?求师傅帮忙?谢谢 电源和这张图叉不多

网友:
测下瞬间行电流,如果过大,而其他行部分电路正常,就可换包。
你这个 B+只有50V,偏低,感觉有短路元件。

网友:
根本就是行管没起振,而且二次电源也没升压,查行场扫描块及以前电路

网友:
行块是换新的?你说的以前电路是不是一次电源啊?我是一个初学者不好意思?一次电源应该是正常5V,12V,50V二楼朋友说电压过底,我也不知道这脚50V是不是正常,5V。12V,是板上标的,行电压没标是我测量出来的,是不是电压过低启动不起来呢?请师傅们帮忙,感谢管理员和飞达师傅

网友:
和这张图电源大体叉不多?图片是后找到的

网友:
指示灯从绿色变成橙色,不会是你没联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