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用液晶屏的接口定义

楼主(2008-09-09):
==20PIN单6定义:
1:电源2:电源3:地  4:地  5:R0-  6:R0+ 7:地  8:R1-  9:R1+  10:地  11:R2-  12:R2+   13:地  14:CLK-  15:CLK+ 16空 17空 18空 19 空 20空
每组信号线之间电阻为(数字表100欧左右)指针表20 -100欧左右(4组相同阻值)
20PIN双6定义:
1:电源2:电源3:地  4:地  5:R0-  6:R0+  7:R1-  8:R1+  9:R2-  10:R2+  11:CLK-  12:CLK+   13:RO1-  14:RO1+  15:RO2-  16:RO2+  17:RO3-   18:RO3+
19:CLK1-   20:CLK1+
每组信号线之间电阻为(数字表100欧左右)指针表20 -100欧左右(8组相同阻值)
20PIN单8定义:
1:电源2:电源3:地  4:地  5:R0-  6:R0+ 7:地  8:R1-  9:R1+  10:地  11:R2-  12:R2+   13:地  14:CLK-  15:CLK+  16:R3-  17:R3+
每组信号线之间电阻为(数字表100欧左右)指针表20 -100欧左右(5组相同阻值)
30PIN单6定义:
1:空2:电源3:电源  4:空  5:空  6:空 7:空  8:R0-  9:R0+  10:地  11:R1-  12:R1+   13:地  14:R2-  15:R2+  16:地   17:CLK-  18:CLK+  19:地  20:空-  21:空  22:空  23:空  24:空   25:空  26:空  27:空  28空  29空 30空
每组信号线之间电阻为(数字表100欧左右)指针表20 -100欧左右(4组相同阻值)
30PIN单8定义:
1:空2:电源3:电源  4:空  5:空  6:空 7:空  8:R0-  9:R0+  10:地  11:R1-  12:R1+   13:地  14:R2-  15:R2+  16:地   17:CLK-  18:CLK+  19:地  20:R3-  21:R3+  22:地  23:空  24:空   25:空  26:空  27:空  28空  29空 30空
每组信号线之间电阻为(数字表100欧左右)指针表20 -100欧左右(5组相同阻值)
30PIN双6定义:
1:电源2:电源3:地  4:地  5:R0-  6:R0+ 7:地  8:R1-  9:R1+  10:地  11:R2-  12:R2+   13:地  14:CLK-  15:CLK+  16:地   17:RS0-  18:RS0+  19:地  20:RS1-  21:RS1+  22:地  23:RS2-  24:RS2+   25:地  26:CLK2-  27:CLK2+
30PIN双8定义:
1:电源2:电源3:电源  4:空  5:空  6:空 7:地  8:R0-  9:R0+  10:R1-  11:R1+  12:R2-   13:R2+  14:地  15:CLK-  16:CLK+   17:地  18:R3-  19:R3+  20:RB0-  21:RB0+  22:RB1-  23:RB1+  24:地   25:RB2-  26:RB2+  27:CLK2-
28:CLK2+ 29:RB3-  30:RB3+
每组信号线之间电阻为(数字表100欧左右)指针表20 -100欧左右(10组相同阻值)

一般14PIN、20PIN、30PIN为LVDS接口,
25、31、40、41、60、70、75、80、100PIN接口为TTL接口,其中41PIN以下为单6位,60PIN以上为双六位屏
50、80(50+30)PIN接口的为RSDS接口。单排白色线。
14+20IN接口为TMDS接口,少得很!
根据上面的看看你的屏是什么接口,一般14.1的笔记本液晶屏都是单6的!

李某人 -10 论坛大把,复制出来的,骗分贴

网友:
我说过了要加分吗?你这李某人我看就是个人渣!!!!!!!!!我看好多人还在求助改屏!没资料怎么改?资料你自己可以画出来吗?我什么时候骗分了!你奶奶的!对你没用对别人也没用吗?自己不帮别人还在这JJYY?我想问问李某人办论坛的目的是什么?你给我好好回答!还不是提高技术水评,但是进来的人层次不一样,也就是说需要的资料深浅程度不一样,我想问问你如果我给你上传个BIOS程序你也说是骗分贴吗?而BIOS的程序也到处可以找到,(当然是针对我们来说,但是新手就不一定能找到你说是吧!)你看看前几天的帖就有两个在求助改屏的。难道你就没看见!

网友:
觉得好的没经验值的加我QQ液晶资料大把!免费!

改屏方案!

网友:
给发求助消息的朋友提点建议!

你们有什么问题之前先在论坛上面的搜索键里面找一下,看有没有你们要找的东西,要不发上来了别人在帮你们的时候反而被重复发帖了!你们·看我就是因为帮人而扣分,气啊!论坛大把,复制出来的,骗分贴!这是扣分的理由,难道我要发个帖之前都要去搜索一下看有没重复吗?都不发表意见最好了,又可以看别人的经验又不扣分,但是都不发的话你看谁的去啊!办论坛还有意义吗?后来我在论坛搜了跟我发的一摸一样确实是有一个帖,也不是一大把啊!所以才有点过急,发泄过了也就算了,我还是对上面的李某人身表歉意!过急了!不好意思!!!!!!!我个人认为资料是给最需要的人用的,而不是自己抱着不放出来,但是拿出来还要扣分就有点牵强,弄得我现在要发个图都要先看看有没重复。维修人员上论坛一般都是抽空来的,那来那么多时间啊!所以让要求助的人去搜!再给管理员一点意见,资料类的东西试问有几个人可以自己画出来?特别是一些数据和电路图,可以说90%都是工厂啊!培训班啊复制来的这也有错吗?既然大家都是复制来的就难免会有重复啊!我引用10楼说的话:笑得昏死过去,信息重复锁定就算了,扣分实在是不厚道啊 我也不是计较那些分,既然来到这个论坛起码就要尊重论坛的规则,不合理的地方就要提出来!大家一起改正就好了!复制的资料不应该扣分,维修的过程和经历复制的就必须要扣分了!属于偷窃别人的劳动成果!如果之间表明了是出自XX地方那就不应该扣分,两个内容是一样的但是目的不同。应该要有区分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楼主分享,你讲的很有道理,每个人的维修层次不一样.你的帖让我受益匪浅.

网友:
谢谢楼主的分享,在学习中求进步

网友:
这个正需要来着。。。谢谢了。。。

网友:
好内容,收了,以后改屏有不懂的地方再请教楼主。

网友(2009-01-15):
好东西呀  我都在找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