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F"本无CPU主供电,两个下管击穿,换上跑C1--26不显示

楼主(2008-09-09):
一块845GV华硕主板,开机数码卡跑FF,无复位,,测发现CPU主供电两个下管击穿,换上两个95N03后,有复位,数码卡也跑C1--26,但不能点亮,跑26说明档显卡,显卡为集成,所以测VGA头的三基色于HV的对地阻值,发现H脚的对地阻值为零,三基色正常,V两百多,跑线路,发现H经一个0电阻连到一小三极管的一脚,量此脚对地为零,怀一击穿,拆下老样子,于是又怀一H线路接的贴片电容击穿,吹下线路的好几个电容,问题依旧,量北桥旁边的贴片电容,对地阻值为,1和2之间,也吹下这些电容,量还是短路,终于没折了,才求救各位兄弟,按道理说量北桥旁的电容,对地阻值都将近为零了,可以判定击穿啊,为什么数码上瞳还跑到26呢

网友:
不用修了,换一个板子

网友:
是什么问题呢,请兄弟讲解

网友:
有可能 是北桥的  问题  侧下 北桥 供电

网友:
如果北桥有问题,为什么能跑26呢,而且集成显卡VGA的行输出脚对地阻值为零,肯定是哪短路了的,就是查不到

网友:
断开北桥供电再测呀。应该是北桥里面集成显卡模块短路了。

网友:
新手正在学习中,呵呵!

网友:
北桥供电是哪里面呢,不知道断开哪啊,

网友:
桥里面的显卡部分坏了

网友:
可能是北桥芯片中集成显卡一块短路,换桥吧。

网友:
搞一张独立显卡插一下吧。。可以用。。就用着吧。。

网友:
绝对是桥的一部分坏了

网友:
兄弟。。断线法吧。。
把H线路跑一下。。在靠近北桥的地方割断。。看是不是北桥引起的短路。。
前提是你的补线技术要过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