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电压问题(已解决)

楼主(2008-09-09):
3.3V的屏 通用通驱板跳到5V 会不会烧屏呀

网友:
不会!
不过点屏之前最好确认好屏供电!

网友A:
谢谢版主 要点HSD150MX15的屏 现在跳回3.3V了, 不过没成功 屏跟据信号有的红色等的颜色但看不到图像,没有现成的屏线,是拿它原来的自己改插上通用驱动板的会不会是屏线问题,还是这屏有问题

网友:
不会烧屏!但是不能时间太长,一般都是从低到高的跳电压,要不就找屏的规格书看一目了然!

网友:
呀,3.3v屏也可用5V的驱动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版主 要点HSD150MX15的屏 现在跳回3.3V了, 不过没成功 屏跟据信号有的红色等的颜色但看不到图像,没有现成的屏线,是拿它原来的自己改插上通用驱动板的会不会是屏线问题,还是这屏有问题

我也是这两天才学会的改驱动板,换通用的驱动板得刷相应的程序,还必须和你的屏配套,屏线的型号分为:
4对信号线:单6
5对信号线:单8
8对信号线:双6
10对信号线:双8
我也是从论坛上的师傅学的,大家一块努力吧,

网友:
谢谢楼上的 ,问题解决了,屏没有出问题,是我DIY的屏线有问题,机子给机主了 哈 ,改板过程就是键盘线麻烦了点,我是用表对照着通用按键板量一根接一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