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3627芯片引脚问题

楼主(2008-09-09):
我看论坛上高手的分析,关于83627的开机问题,其中有68脚有跳变后,67脚就会从3.3V到0的跳变,问下:它的67脚的电压是IO产生的还是SB产生的?
另外:73脚的电压由0V变成持续的3.3V,这个电压是南桥产生的还是IO产生的?如果不开机73脚(应该为0V)就恒有3.3V的电压,那么这个电压是不是不正常?是南桥的故障还是IO的故障?

请高手分析一下多谢!

网友A:
68脚的电压即不是SB产生的也不是IO产生的,它是开关针到68脚,论坛里有好多相关的贴子你去看一下。
73脚的电压是南桥发给输入输出的握手信号,低电平有效,如果不开机时,南桥有待机电压,它应该维持在3.3V。关于3.3 73脚的电压问题,我也是分析得来的,具体对错,也希望得到一个确定的答案

网友:
引用 网友A:
68脚的电压即不是SB产生的也不是IO产生的,它是开关针到68脚,论坛里有好多相关的贴子你去看一下。
73脚的电压是南桥发给输入输出的握手信号,低电平有效,如果不开机时,南桥有待机电压,它应该维持在3.3V。关 ...

不好意思,打反了,现更正过来了,请分析

网友:
有知道这方面原理的吗?出来分析分析

网友:
73脚是南桥向IO发出的SLP-S3休眠无效信号~并不是低电平有效而是一个低电平到高电平的状态~所以说正常时73脚应为高电平~
68脚是开关针到IO的~
67脚是IO到南桥的IO-PWRBTV信号~此信号才为低电平的效~在IO发出此信号时会有一个低到高的跳变~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开机73脚(应该为0V)就恒有3.3V的电压,那么这个电压是不是不正常?是南桥的故障还是IO的故障?

网友:
我又查了次资料83627~67脚是IO发南桥的请开机信号~低电平有效(也就是说正常时他应是低电平)~73脚是南桥发IO的休眠无效信号平时低电平~正常时保持高电平~
68脚是开机针到IO的~平时为低电平~短接时会有一个低到高再回到低的过程~平时应是低电平~
以我所知是这样~可是为什么我查了图73脚是低电平有效?不明白高手来解~

W83627EHF_ W83627EHGb.pdf

网友:
73脚是SLP_S3#信号,确实是低电平有效,但你要清楚一点。这个信号有效的时候系统是什么状态。
如果SLP_S3#信号有效,那么系统就会进入休眠状态。是不会加电的,所以说,如果主板想要正常加电,那就要此信号为高电平。

网友:
板卡资料下载区中有几篇文章:  南桥信号描述一(故障分析入门)~~~~~你去看看,其中南桥之电源管理~~~~~这几篇中写得很详细很具体看了之后你就会明白。

网友:
谢谢楼上的老大~我总算明白了~原来此脚为低时系统进入休眠状态~运行正常时此脚为高电平~
所以楼主此脚电平正常~

网友:
回复 网友C:

"原来此脚为低时系统进入休眠状态~运行正常时此脚为高电平~",问题是我不触发时它就是高电平,正常否?有一块坏板就是这样子,触发时也没有跳变,72脚也没有跳变,哪里的问题?SB还是IO?

网友:
~~~~~~哪来哪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