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时钟IC求助!!

楼主(2008-09-09):
华硕P4BP-MX无时钟电压,测量时钟晶振两脚无电压,现不知时钟IC供电是那个脚。IC型号是RTM360-111R,网上找不到PDF资料,希望有的朋友共享一下.
qq:179071452
小弟十分感谢!!

网友:
也不一定要准确知道哪个是电压脚吧。找一个旁边有没有小电感二极管什么的打了电压。(3.3V)一般晶振没电压时钟蕊片本体坏的比较多一点。

网友:
直接换晶振试试呀

网友:
我有这个型号的时钟芯片,不过我也是烧了这个。哈哈。我也在找。。

网友:
谢谢大家

换晶振后,,,OK

网友(2009-08-13):
RTM360-111R  ==  ICS950209  ==  W83194BR-B

网友(2009-11-14):
俺正需要这个资料,收藏了

网友:
晶振两脚没电压,更换晶振会好,这是什么道理啊,晶振两脚的电压应该是时钟出来的吧,有点想不明白。。。。

网友:
为一贴,只要月饼这句话.受益.

网友:
想不到这几种时钟IC都是可以代换的,谢老大了

网友(2010-04-12):
谢谢 月饼。。我这有一批华硕SP4BGL-Mchinafix的主板 都是这个360-111时钟坏掉~ 但手头没有 呵呵 现在就用W83194BR-B代换一下~~

网友:
用W83194BR-B代换RTM360-111R 没有成功 芯片没问题 焊接没问题 换过3块主板包括一块正常的主板~ 诊断卡检到26 不显示 强制才能关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