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915主板,故障:一插上电源就开机,时钟灯没亮过

楼主(2008-09-09):
dell 915主板,故障:一插上电源就开机,时钟灯没亮过,复位灯常亮,本人认为是时钟芯片坏。

补充说明:刚才我把1117焊起了,测了一下输入电压是3.3V,原以输出端应该是2.5V。我把1117换了,输出正常。但一开电源就开机的故障还没有找到,现在“复位”灯直亮着,我测试了时钟芯片的晶振旁边的谐振电容没有1V电压,好像晶振没有起振,而且我看了南桥好像烧毁了,但温度没有烫手之类。我又焊起了与电源引脚旁边的一些三极管子,也排除不了这样故障。本人怀疑是南桥“鸟了”。

如果按维修步骤的话:供电-时钟-复位。。。现在的故障明显有几点了大家看看:第一;CPU没有核心电压;14.31818没有1V(已换过);测试卡上的复位灯直亮;没有虚焊之类;有集成网卡;内存电压正常有3.3V,1.8V;对内存AD线打地阻值也正常。

补充说明:今晚又有新的发现了,哈哈,没有PG信号,我查了一下灰线-贴片电阻(阻值几呼是0)然后接入IO芯片中,再由IO芯片-BIOS,在BIOS的31脚上没有1.6V,CPU上的PG信号测试点也没有PG1.2V。。总结来说就是没有PG信号。。哈哈

网友:
没有复位何来时钟,,先修无复位

网友:
晕。你说反了。应该说是。没有时钟那来的复位吧。大哥。先修时钟。

网友:
回复 网友A:

指正一下:应该是供电,再到时钟,后到复位

网友:
应该是供电,再到时钟,后到复位

网友:
复位--时钟   大侠 顺序

网友:
正在看学习中!看看是否有所帮助

网友B:
我觉得楼主修板有点乱~都查出没时钟了为什么又跑去整1117了?是输出不正常了还是发热了?时钟灯没亮过~楼主就靠测试卡上的灯来确定是不是有时钟的吗?主板上不是有很多时钟测试点吗?
谐振电容没有1V电压~有些板上测不到一点多V的电压的~都觉得晶振可能坏了为什么不先换一个~又跑去想南桥可能坏了~
南桥坏了也没确定又去焊电源IC的三极管了~
我倒~ 楼主的维修思路真是天马行空啊~感情一切依据都靠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楼主修板有点乱~都查出没时钟了为什么又跑去整1117了?是输出不正常了还是发热了?时钟灯没亮过~楼主就靠测试卡上的灯来确定是不是有时钟的吗?主板上不是有很多时钟测试点吗?
谐振电容没有1V电压~有些板 ...

这个主板跟一些普通主板有所不同,它连跳帽都没有的,也没有跳线开关标识。难搞啊。。时钟灯是亮的。。兄弟。。南桥好像不用触发就开机了。。应该是南桥问题吧。。

网友B:
我不太好说~我教你个方法~如果实在没思路~坛里有搜索功能~你把你的板子的问题输进去~肯定能找到很多的贴子~你慢慢看这些相同的板子别人是如何解决的~就算你没能解决这块板的问题~你最少对这个故障思路又有些了解了下次碰到就好办多了~
我碰到没思路了时候就这样搞的~一般人我不告诉他~

网友:
我觉得应该按顺序一步一步的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不太好说~我教你个方法~如果实在没思路~坛里有搜索功能~你把你的板子的问题输进去~肯定能找到很多的贴子~你慢慢看这些相同的板子别人是如何解决的~就算你没能解决这块板的问题~你最少对这个故障思路又有些了解 ...

哈哈。。我看看吧。。不过还是要谢谢你的。。

网友:
我是个菜鸟,不会是电源   的事情吧

网友:
电源100%是好的。。呵呵

网友C:
如果IO是SMSC的LPC47系列的。自动上电正常。估计你的IO是SMSC滴。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IO是SMSC的LPC47系列的。自动上电正常。估计你的IO是SMSC滴。

真是高人一等,我没有发这个型号给你看,你都知道,IO型号:SMSC LPC47M584-NC。。。如果是正常的话,那么为什么复位灯一直是亮的,没有息过,主板上也没有跳帽之类,也没有开机跳线标识可找,真是头痛啊。。。高手指点一下吧。。。本来主板上有一个稳压管,输入端3.3V,输出端才1V多。我把它换掉了,换了1117的管,现在输入是3.3V,输出是2.5V内。。

网友:
上面的高人,,应一下啊

网友D:
应该是intel代工的板。
自动上电。若能关机。为正常哦!!!一般是CMOS没保存导致的~~
复位灯常亮。。先查所有电压。然后查VCORE的PG信号。然后查BIOS的31脚是否有1。6V左右估计时钟芯片是否正常~~如果电压时钟都正常了。就跑复位电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intel代工的板。
自动上电。若能关机。为正常哦!!!一般是CMOS没保存导致的~~
复位灯常亮。。先查所有电压。然后查VCORE的PG信号。然后查BIOS的31脚是否有1。6V左右估计时钟芯片是否正常~~如果电压 ...

这位大侠,,如果时钟芯片的晶振不起振会不会引起这样的故障呢???我测了晶振的两脚都没有1V左右的电压。。

网友:
晶振是没有电压,还是电压不到1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