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17不开机 用19宽的电源和驱动板换上去 屏就成这样了

楼主(2008-09-09):
如上
刷了了N个程序 都不亮 除了芯片板上原带的程序能亮 但显示成这样...

网友:
明显是程序不对。再刷,总会好的。

网友:
很明显,你原本的是1280*1024的分辨率,而现在所显示的效果,就是19宽的1440*900,不知道你是哪个型号的AOC驱动板,你提供一下板号的程序标识,大家或者可以帮到你,AOC自有及代工品牌太多,所以必须提供更清楚的相关资料,常见的19宽驱动板,就有.
1.TSUM16
2. TSUM56 (带DVI)
3.W78E65+TSU56(带DVI)
4.MTV512+TSU16
5.MTV512+TSUM56(带DVI)
        提供一下那个715.............的型号吧~~~~~~~~~

网友:
是驱动的问题!两个屏的分辨率都不一样。显示图象肯定也不可能重合。方屏是不可能跟宽屏代用驱动的,你找屏的型号记下,再找它的AOC驱动写进去就可以了!

网友:
为什么要用19宽的去换呢,17的是什么问题,可以考虑把17的修出来!  感觉17的不加电可能好修些

网友:
重点刷程序

网友:
很明显嘛,是驱动的问题啊

网友A:
就这样给客户了... 没办法 找了N个程序都不行 刷别的程序都不亮 只有这样了  唉 原厂程序不好找啊...再次谢谢 谢大...

网友:
你把板子的型号或者照片发经大家,我相信大家一定能帮你找到的,你这样交给客户,客户能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这样给客户了... 没办法 找了N个程序都不行 刷别的程序都不亮 只有这样了  唉 原厂程序不好找啊...再次谢谢 谢大...

其实以下的言论不是灌水,但真的很想和楼主共享一下心德.

楼主的与客户的沟通能力,可以说是全民榜样,说出来大家共享一下,好吗?
请问以上图的显示效果,你是如何说服顾客收货的?

网友:
我也想知道LZ是怎么能向用户交差的,让我们也学习一下经验 ,另外我还关心的是收益有多大

网友:
我修过LG也是这样,最后拆了另一型号坏屏的驱动板,稍加改装就能用了,效果很好

网友:
显示这样都能说服客户,可见LZ真是高人..............

网友:
MCU换个,再刷,也许会好吧,
为什么不用个万能的驱动板来改呢? 17的驱动板,满街都是呀

网友:
楼主这个明显是程序不对!!!
再说说你和客户如何说明的???!!

网友:
明显是程序不对。再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