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显示器变成了黑白!

楼主(2008-09-09):
有一台LG775FT显示器变成了黑白(所有文字同图片都是黑白的),刚开始是用手拍拍几下有时又可以正常显示彩色,现在拍也不管用了,新手学修显示器,高手们多多指教。(看看主要问题出现在哪些地方)。

网友:
管座或者色解码模块部份损坏、接触不良

网友:
看看你显示器本身的OSD菜单设置,是不是也是黑白的。
恢复到出厂设置试试。

网友:
用手啪能正常说明有虚焊,看看显象管未座的电路板有没有假焊,,信号线有没有问提,,你仔细点看总能看出问题所在,,这样的鼓掌一般容易修。。祝你好运。。

网友:
拍拍能好的问题,基本上都有虚焊的地方,补补看吧!

网友:
尾板虚焊加大焊接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