场幅变大

楼主(2008-09-09):
大家好:
         我有个HPvx73这个型号的CRT纯平显示器,使用已经有5年了,最近一年漫漫的发现光栅变的很亮,别的没有什么异常,我拆开把行高压挑底了点,亮度正常了,但是漫漫的又发现,在凉机的情况下开机,如果场幅度调的正好时,等用上10分钟以后(机器热了以后,场幅度会相应的漫漫变窄了,上下加起来窄了能有15毫米,其他的没有什么异常。在关机,等冷却后在开还是一样,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啊,请大家给说说,我是个外行,但是动手能力很强,CRT的显示器原理也只是一知半解,想和大家学点东西。
         祝 大家 中秋快乐!!!!家庭和睦~~~~子女健康上进~~~~多多赚钱~~~~

谢谢楼下的朋友给予解答,现在已经排除了虚焊的问题,我自己判断这样的故障好象是,哪个管子,或者电容,等等 热稳定性能不好,或者因为元件老化,工作线形发生变化的原因吧!如果分析的对,请行家给下指点,我应该找哪里呢?
谢谢 ,在线等~~~~

网友:
看看场供电那里有异常吗?还有看看是不是有虚焊的地方啊!!!!!!!!

网友:
那你就用风枪对场部分的可疑元件用加热法来排除一下了.

网友:
斑竹说的有道理. :victory:

网友:
场电流检测电阻有问题也会出现这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