拓嘉主板不开?(搞不懂把机还给客户了)

楼主(2008-09-09):
有一块拓嘉(865)的主板,故障为不开机,我拿到电脑城去,一试(什么也没动过)可以开机,当我回来试,又不开机(换了几新电源还是不行),带着原来的电源又回电脑城,用原来的电源试又行了,我拿回又不行。不知是什么问题?是不是虚焊呢?搞不懂把机还给客户了。

网友:
难以解析,只能说是人品问题了。

网友:
LZ 是不是很郁闷啊

我也碰到过这种情况。

后来我自己拿诊断卡测试发现是 D4  换了根条子搞定 !

希望对你有用

网友:
二楼说得对,当什么都排除还解决不了的话就是人品问题了,开玩笑呀

网友:
可能是你工作的地方电压低,或电供电线路或维修插座有问题 我相信,这与你人品无关,不要泄气,加油 :victory:

网友:
谢谢,下次再又这种情况换根条子试试,就是没有用最小化测试主板,主要是客户急着要用,心急了,下次记得仔细检查。

网友:
你说的不开机是不通电吧。。

不通电的话。就照不通电的思路检修啊。查待机电压。南桥工作条件。还有触发电路。一定可以查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