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SP CPU ERR如何解请教

楼主(2008-09-09):
BSP CPU ERR 这是NEC的一个老机子报的错,但是不知道是什么问题,CPU 换过,cmos恢复出厂了,但是还是不行啊,哪位大哥指导一下啊,谢了

网友:
BSP(Board Support Package)是板级支持包,是介于主板硬件和操作系统之间的一层,应该说是属于操作系统的一部分,主要目的是为了支持操作系统,使之能够更好的运行于硬件主板。BSP是相对于操作系统而言的,不同的操作系统对应于不同定义形式的BSP。解决办法:
1、进BIOS中的电源管理选项,将Auto Save-To-File 选项给禁止(disable)
2、BIOS里有一CPU加速选项,把此项禁止;
3、检查主板跳线;
4、重刷bios。

网友:
NEC英文网站上的解释:
The power management state referred to as Hibernate or Save-To-File (STF) saves the
system’s current working environment to the system’s hard drive, then powers down
the system to conserve battery power. The HDPREPEZ function creates a file large
enough to accommodate the entire memory contents of your system. The STF file is
created the first time that you run your system’s setup program.
When you reboot your NEC Versa FX running the Windows 2000 operating system,
the following warning message appears:
Invalid Hibernation Partition….run HDPREPEZ or AMI Save to File Utility
This warning message is inaccurate. It is not necessary to run HDPREPEZ or the AMI
Save to File utility in the Windows 2000 environment. To disable this warning
message, you must disable the Auto Save-To-File parameter in the system’s BIOS
utility
Follow these steps to disable the Auto Save-To-File
1.  Reboot your system and press F2 to enter the BIOS utility.'L8C
2.  Use the arrow keys to highlight and select the Power Management Setup menu.
3.  Highlight Auto Save-To-File and use the Page Down or Fn and arrow keys to
change the setting to Disabled.~]VS
4.    Press Esc to exit the Power Management Setup menu..s4
5.    Press F10 to save your settings and exit the BIOS utility。

网友:
你的方法我用过了,可是没得用啊,还是报那个错,但还是谢谢大家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