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V6800V笔记本不敢接

楼主(2008-09-09):
本市领导的本本,28000买的.故障很简单:只有一个USB口能用,其它USB口都坏了.其他一切正常.那位修过的师傅说一下什么原因.
笔记本

网友:
桥挂了吧。。。这类无铅板换有铅桥成功率非常高。有什么不敢接的?

网友:
问题是他有一个USB口又能用,并且其他一切正常.万一出点差错,可陪不起.

网友:
风险跟利润是并存的啊。。这个价位的机器。你说配件价格比较高。报他个800到1000问题不大的啊。

网友:
谢谢无边,你去深圳吗?

网友:
是不是说聚会啊?在考虑中。。。

网友:
有钱不挣胆大小了:呵呵:要我一定接他的:领导才好呢:还能跟市民过不去。

网友:
一般就是南桥挂了,曾经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大概是HP DV3000这样的机型,USB只有一个好的,换南桥OK!

网友:
我以前遇到过二个USB口OK,一个USB不行,量其DATA+,DATA-的对地阻值完全短路,后来换南桥OK!

网友:
lz怕风险的话 用usb一托四拆了装里面 他知道个屁 一样好用 电源也不用管 就用原来的好了

网友:
1.不一定就是南桥坏了。
2.可以看下其他几个口是否有5V的工作电压,在量测中间两个信号对地二极值是否正常。
3.有可能是5V-USB供电转换电路出现问题了。
4.最后才能确定是南桥坏了。

网友:
楼主有财运都不敢接啊.
像我们想碰到都难呢..

网友:
不是桥,拆机看一下,可能比较简单,先报2000元 再拆机

网友:
楼主不是胆子小而是比较稳重而已
考虑到万一出了什么岔子可能是很难摆平的,所以楼主才放弃的。

网友:
大同,你这样说 那人家就更不敢接了。。。

网友:
有时就是这样,晕

网友:
5B供电有问题,烧管子了。

网友:
既然人家2.8W买的,维修起来肯定也不便宜。你就去找该机器主板看多少钱能卖到,给他报比主板高点的价,万一搞坏了换

网友:
其实只要小心一点,都没大事的

网友:
说的也是啊,不过价格高的,修也烦啊

网友:
先确定不能用的USB口供电有没有问题再说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