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灯管坏了能看到显示吗

楼主(2008-09-09):
笔记本,机能运转,要很认真看才能看到一点亮桌面,是不是灯管坏了??

网友:
最大的可能是灯管和高压板。
不排除屏线和主板。

网友:
先测高压板的供电和开关电压有没有,有的话才是灯管了!没有供电还得拆主板一般是个保险烧了,

网友:
1.只能说明背光没有产生,问题点如下:
A:就是你的高压板INVERTER坏掉了。可以量测接口的输入信号电压是否OK.
B:主板也有可能,控制信号没能送到INVERTER-BOARD或是主板控制信号NG.
C:还可以检查你的BB是用得什么样的休眠开关,若是休眠开关NG,就没有背光了。
D:有些是用休眠柱的当上盖下压是会关闭背光。有些则是磁控开关控制的。

网友:
这种修过N多了,99%的都是INVERTER BD坏了

如果是屏灯管坏了也容易,买个灯管也就20左右,自己都能换上。。。

网友:
背光跟这个没关系

网友:
灯管 高压板的可能性最大,屏线及主板不是也没可能,一一排除吧

网友:
先用外接测试灯管的高压板测一下灯管是不是坏了,如果不是就测高压板保险烧了没有,如果没有烧,就测高压板供电及控制信号正不正常,如果正常的话,就是高压板的问题了,改高压解决

网友:
通常是这两样东东坏,挨个试试吧

网友:
是的啊, 一般是高压板,和灯管坏了

网友:
是的   一般都是高压板的问题   高压板占到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