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笔记本电容请教

楼主(2008-09-09):
一台DELL  D600笔记本, 听机主说玩游戏时突然死机,摸电源线感觉热, 万用表测电源输出19V正常,也就是说电源没坏,既然电源没问题的话那就是本本里面的问题了,拆机,发现电源口入来处一只P23AJ双列6脚贴片式IC (可能是场管)有些发黑,万用表测得P23AJ输出对地短路,在旁边有个电容(像是输出端虑波电容)像被短路打火烧黑一点儿。 下掉P23AJ,发现还是短路,下掉烧黑的电容,短路现像消失!也就是问题出于电容了,但现在手头上没有这种电容,不知它的内压是多少伏?容量是多大呢?看到其它地方有些一样的电容两个并列,不知可否拆一个过来代用呢?

网友:
不用安了,没事的。。

网友:
呵呵,真不真?但我也知道电容少一个倒没所谓,但我发现手机的电源附近的有时丢掉一个开不了机的

网友:
找一个和它体积大小一样的代换一下.OK

网友:
这两电容不要换了:换了有可能还保不住呢:下说不定还会烧呢:不上就没得烧了。19V滤波电容不上也一样的。

网友:
换个子一样大小的就行了

网友:
这电容不要换了19V滤波电容不装也一样的。

网友:
听信了你们的, -----不上, 拆下扔掉了, 开机一切OK, 呵呵, 谢谢你们了.

网友:
找一样大小也不行,关键是耐压,19V进口与CPU附近有的就大小一样,但耐压却差很多,一上就烧,不如不装

网友:
呵呵,谢谢LS,所以我没装上, 真想不到电容也会短路。比较少见哦。

网友:
不用上,应该影响不大,但也有可能不稳定哈,(这可能比较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