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说说这是什么问题

楼主(2008-09-09):
我们朋友的键盘放在抽屉里,开机的时候必需拉出抽屉键盘才有反应。进了系统经常失灵。这是为啥?有时鼠标用的用的就开始胡乱选中了,在空白处点右键也不行。

网友:
先排除鼠标和键盘的问题!不用我说怎么去做吧?!

网友:
键盘放在抽屉里
-------------------------
经常拖动,键盘线接触不好了。

网友:
自动选定对像。而且会多选,病毒的原因,也不排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