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这样的内存能修好吗?

楼主(2008-09-09):
刚刚在网上看了一下内存测试软件RST,自己有几条烂条子就下了一个来测试,方法:坏条子点不亮.也不知道是多大的,用论坛的好条子代坏条子的方法去修,好条子128M在靠CPU方向第一根擦槽,坏条子放在第二根,但是进入软件后只认到好条子128M ,没有认到坏条子,像这种情况下条子有修复的可能吗?
cpu
点不亮

网友:
没测到,是不是金手指脏了呀?我也不会,高手来教一下呀,
我有的内存测出来,全是红的,全是坏的,我也头大,
全是坏的,什么意思呀?PCB板坏了吗?

网友:
高手们进来讲解一下,谢谢了

网友:
最最关键的一点:主板要使用865GV的,但要要外加一个AGP显卡。
这种主板配合RST,起到了DDR1代条子测试仪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