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IBM r50e 进水 引起的问题(已解决)

楼主(2008-09-09):
同学的电脑不小心让水从背后电池进去,随即关机。自己拆开清理了一些,后面有时开的起来,有时开不起来,开起来也会自动关机。问了几家维修点,都说要换主板,一气之下就放那闲置。我知道后,就拿过来练练手。

拆开后,发现ADP3205和VCCCPUIO电感旁边的电路已经有铜锈了,用酒精清洗后。

开机电流停到0.32A,测CPU电压只有0.96V,CPURST电压有1.06V(有一两次电流在0.54A,CPU电压为1.46V,但不显)

接假负载开机是停在0.37A,测CPU电压为1.6V,CPURST电压有1.06V。

现在不太清楚是ADP3205不良?还是CPU有问题?

各位师傅请指点一下,谢谢~~

在论坛潜修大半年之后,重拾信心再次研究这台本本。
根据在论坛学习的结果,CPU电压0.96V在CPU未完全工作时,是正常的。CPURST电压也是正常的。
这样可以判断之前的上电时序也是正常的。
按无边版主的思路,判断时钟芯片到CPU的频率也正常。
正好前一段时间,刚买了几个笔记本的CPU,换了一个C M1.2G后,亮机了。真是晕倒~~

网友:
时钟应该没到CPU。按这个思路查。。。

网友:
楼主可以再h认真的看看。应该还有氧化的元件,把那些氧化的部分加焊一下或换掉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回无边师傅,上假负载时,用频率计测上面两个时钟点都有100MHZ,这个可以判断CPU时针正常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好,因为不方便买件,所以想上来问问哪里还有可能导致这个问题,到时可以一起买。

网友:
这和CPU那块应该没多大关系了:你再看看板子其它几组电压都出来了吗?

网友:
PG有没有到CPU。。。。

网友:
回复 网友C:

谢谢各位的解答,

对照着图纸上测得:
VCCGMCHCORE 1.2V 、VCCCPUIO 1.06V、VCC1R8M 1.8V 、VCC1R5M 1.5V、
VCC2R5A 2.55V

网友:
回复 网友D:

PG电压 1.06V

网友:
1.CPU-RST#有电压说明其他工作电压均已经正常了。
2.量测CPU的工作频率。
3.把电路图发给我帮你分析一下。

网友:
电路图和点图都是论坛下载的

请问CPU的工作频率,是量外频么?是从 BCLK1 和 BCLK0测?

网友:
今天芯片到,换了ADP3205还是这样,上CPU电流停在0.32A,CPU电压在0.96V

网友:
各位师傅进水机修复率有几成?

网友:
听说进水的话很难修,学习中

网友:
别搞了..进水的.修好了也不稳定..  说不定今天修好了..明天又坏了.

网友:
看起来各组电压都正常, 试试NB各AD线的阻值. 另外CPU应该没有工作起来, 要不假负荷的电流不会比上了CPU的电流还大. 应该查PG信号. 把两个ADP3415也换了再试试.

网友:
这个论坛很专业

网友:
我现在用的本子和LZ修的一样  学习了
等有点知识了  就 拿自己的本子练手
呵呵 本子是收回来了 花了我900大洋··

网友:
进水的机子有条件的话最好还是先清洗换掉能目测出来的故障零件再烘烤个3小时左右。。。。。。。。。。

网友(2008-10-09):
是不是断线了

一般水到吧,换哪就好了,断线的比较多,仔细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