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51怎么解密啊?

楼主(2008-09-09):
一台ibm r51有开机密码,怎么揭开密码啊?

网友:
最简单

换密码芯片

网友:
楼上的能不能说的再详细一点啊??那个什么密码芯片有什么特征啊?谢谢了

网友A:
密码芯片:ATMEL24RF08CT这样的芯片:要不找一个同样的芯片给换了:要不给程序用编成器读出来:然后用软件再读出密码:然后直拉输入密码就行了。

网友:
晕,那个芯片里面有程序的啊?

直接更换会报错的,还是用编程器读出来,在用软件找到真实的密码.

网友:
我有R40E的原码不知道是不是一样的!现附上要的下!

IBM R40e 24rf08.rar

304 Bytes, 下载次数: 43,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
R40E的密码芯片我有的 直接换上同型号的码片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密码芯片:ATMEL24RF08CT这样的芯片:要不找一个同样的芯片给换了:要不给程序用编成器读出来:然后用软件再读出密码:然后直拉输入密码就行了。

用编程器直接清零..是否可以用呢..????

网友:
用解密狗

网友:
更换个同型号的。要不就用编程器刷下吧。

网友:
IBM THINKPAD上的密码芯片24RF08(8PIN),用户设上密码后,有些是用编程器读不出其中的内容(已加密),这种情况只有用空芯片写入这款机器的密码芯片中的原文件;如碰到没加密的,用编程器读出后再用IBMPASS2.1进行解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