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P4VMM2显示00是什么问题

楼主(2008-09-09):
测示卡中显示00是什么问题请各位高手帮帮忙

十万个V什么 -10 请问阁下经过了哪些排查?

网友:
00是什么问题
--------------------------
就是0,不动,不跑码

网友:
压座~这板这东东容易虚~

网友:
高手出来了,楼主快试试

网友:
有复位,BIOS刷过,IO换过还是一样,

网友:
测试卡显示00,不跑码,有时跑02,

网友:
测一下CPU电压是否正常啊???

网友:
板子情况讲的不清楚。
一个个信号检测吧。。电压时钟复位数据地址控制线
空焊可能性大

网友:
问题太笼统了.的说具体点.说疑点

网友:
跑这样的码,一般就根据CPU 不开机来修吧。一般有的诊断卡。是乱在跑不是很清楚跑到什么地方。但一般直接跑00。03我也同意楼上那位兄弟的说法多半是脚座有问题。

网友(2008-10-19):
这种板板维修过几块。都是CUP座虚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