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块815EPT的故障

楼主(2008-09-09):
今天收到三片杂牌的815EPT主板,不同牌子的。都是内存不过。内存报警.搞了一天都没搞好。测内存电压3.3V..换了几条内存.洗内存槽、换过BIOS.IO.时钟.晶振.都不行.不知道是那里的问题?晕的是三片都是同样的故障没一片搞好.

网友:
如果都换过,哪就再换一个北桥了,多一个不多,少一个也不少

网友:
内存换过试了没有,单双面的内存都要试一下,我遇到过。

网友:
不要只换芯片啊,AD线的阻值打了吗?上拉电压呢?

网友:
新手进来偷师一下!!!!

网友:
感觉你的检修思路太混乱了,这样维修好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