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C的显像管,HPC的电路板组成的显示器

楼主(2008-09-09):
今天没事,把一台已经摔坏显像管的HPC显示器的电路板都拿出来,装在了EMC的壳里面了,经过一个小时的改装终于装好了,现在出现的故障是:显示器哪儿都正常了,就是显示器的左右两侧,分别向左右轻轻的收缩与放大,很是不稳定...这是哪儿的事啊?是不是逆程电容的问题啊?我看主板了,上面我有的加焊了一次...
显示器
主板

网友:
据你说的情况实质就是在HCP的板上换了一个显像管,换显像管的主要电路变化就是在原电路上换了行和场偏转线圈。所以看看是不是偏转参数不合。

网友:
显像管都是三星的,而且都是深圳出的...我觉得不太是这个原因吧...

网友:
你换管要测电感量,否则行管工作不 稳定,就会出现行幅大小收缩的现象啊,甚至时间长了,烧行管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