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路板用眼睛观察如何判断那个脚为第一个脚

楼主(2008-09-09):
线路板用眼睛观察如何判断那个脚为第一个脚。我先说一条,主板上面,也有很多电源板上面第一个脚的焊锡一般为方形.但也有很多线路板没有按规范来搞,比如我手里面有一个驱动板就什么都没有标,就很难判断了,不知道那位高手有更好的分辨方法

网友:
有点的是第一个脚,有缺口的,缺口向左,从左下开始,逆时针数就是了

网友:
我搞错了,你讲的是插针,我讲的是芯片

网友:
一般一脚处有圈圈
有的是一根竖线
或有个缺缺
实在是什么都没有的话,把芯片的字摆正,左下方为一脚

网友:
那比如驱动板上面的插针了,芯片是还好分一点

网友:
认真的看主板上在,应该都有标示的,有的有写1 有标,没写时,看下有没有白点儿,有个白点儿的,就是1 液显的MCU差不多,都是这个样子的,
看下,缺口也可以,应该是比较好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