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求救.//一台显示器不开机

楼主(2008-09-09):
急急急急啊。。。。.//一台显示器不开机,,这种一般是什么问题啊,我看了,保险丝没坏,开机了什么反应也没有,也听不到吸合器的声音,,象这样的问题要怎么修啊,要怎么测量呢。具体点说。?我是新手,不知道怎么修,大家支持下,,

网友:
你的确有点新哟,一点检测的数据也不提供,你先测一下行管,看看它挂了没有。

网友:
呵呵.搞维修的不会连电压都不测一下就跑上来问大家怎么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