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法开机

楼主(2008-09-09):
请各位帮忙,我今天上班的时候服务器开机正常,可是我正开客户机时电源灯亮了一下,就不动了.我反复的弄了好几天都没有用.请问那位大哥能帮我解决这个问题.本人感激不尽.!!!!!谢谢

网友A:
我反复的弄了好几天都没有用~请问下你搞了什么~
有做过什么测试~
先确定是板的问题~然后新手区看下主板上各主要测试点~测了告诉我们结果~我们好帮你分折下是哪出了问题~

网友:
你说的是电路起保护了主板有对地的元件 重点查开机电路的元件

网友:
是电源不开机,还是主板不开机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反复的弄了好几天都没有用~请问下你搞了什么~
有做过什么测试~
先确定是板的问题~然后新手区看下主板上各主要测试点~测了告诉我们结果~我们好帮你分折下是哪出了问题~

这位人兄,是主板高手。他很利害的。。呵呵。。多多关照啊。。

网友:
楼主没有说清电脑现在到底出现什么现象!就说了你弄了好几天。怎么弄的?现象都不知道在高的手也弄不了啊

网友:
现在 能开机吗?不能开机的话诊断卡跑多少?楼主说清楚,大侠们才能帮忙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