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使用USB移动硬盘安装XP系统?讨论帖

楼主(2008-09-09):
有经验的会员们在后面跟帖,讨论这个问题。

今天有人问到了这个问题,我搜索了一下,很多人对这个也抱有很对疑问,同时也非常感兴趣,毕竟现在的主板都支持USB启动,并且移动硬盘也非常普及了,若可以轻松实现这个方法,相信会给大家做一些板卡级的维护带来很大方便。

网友:
这个我一年前就开始做了,先准备软件 老毛桃WINPE     070330和 PartitionMagic v8.05 汉化绿色版,在XP下运行PARTITIONMAGIC 8.05,对移动硬盘进行分区,建立主分区,激活,并格式化为NTFS(一定要NTFS)。后面的逻辑分区也都是NTFS。解压 老毛桃PE的BootCD_XP_070330.rar,把\PE\WXPE 文件夹下的SETUPLDR.BIN 和NTDETECT.COM 复制到移动硬盘活动主分区根目录下,并将SETUPLDR.BIN改名为 NTLDR(没有扩展名!) ,再将 E:\PE目录下的其他文件也复制到主分区根目录。最后把需要的系统放进去其他分区。这个方法是做GHOST版的系统,如果有人还需要安装版的,我改天写上来,一次打太多字好累。如何把设置成移动硬盘启动就不说了,几乎所有的主板都可以,就看怎么设置。

网友:
到google上搜一下,有的是方法。
最简单就是在移动硬盘上装一个pe

网友:
http://www.shudoo.com/08/0616/17/11042998.html看看这个一定好用.我现在就用这个上门安装系统.ISO选择有PE版的就行,开机就会进入PE,像电脑公司9.2的就有.

网友:
关于移动硬盘安装PE。这样的方法在无忧论坛或深度论坛都有专门的板块,也提供相关的下载。但。假如用于安装 XP 系统,一般不太推荐。因为移动盘引导进了PE以后,C盘是移动盘的第一分区。这时安装XP虽然是系统文件复制到了欲安装盘的第一分区。但,引导信息还是在移动盘的第一分区。就不能启动了(解决方式:把XP的ISO镜像文件先复制到电脑盘的C盘以外的盘上,在把移动盘取下来在进行XP安装)现在U盘价格很低了~!建议用U盘做个PE,既可以维护机器又很方便的安装XP。U盘常见的是ZIP模式。即便是 HDD的也可以把U盘量化成USB-CDROM启动!总之:不管是移动盘还是U盘。PE启动以后C盘不能是引导工具(移动盘或U盘)的分区!

网友:
大家看看我的方法如何,我用的是U盘
一个已经格式化过的U盘,1G、2G、4G都行,把U盘插上,到DOS下面使用SYS命令做启动,再把GHOST.EXE 和*.GHO文件拷进U盘去,这几步可以说是必须的,要是还想用U盘做其它事的话可以自己加一些要用的小工具,做一个比较有个性的启动盘    ^_^
框架过程就是这样,其实里面还有很多细节要自己去想着做的;
有几点要注意的是一、U盘不要小于1G的,除非你不用来装系统的;二、SYS这个命令在纯DOS下面是没有的;三、主板不是每块都可以用的,P4以上的多数可以,P3最好不用试了,试过很多都不行
^_^
行不行,自己试一下不就知道了,光听别人说是理解不了其中的奥妙的

网友:
不用很麻烦,也不需专门的软件,最简单的方法是把移动硬盘下下来,装在笔记本中,分区根据自己需求分,要把这盘做成什么样自己看着办,笔记本上可以调试好,装好了装入硬盘盒直接就用。
一般把这个硬盘装上N个系统

1、winpe
2、检测软件(如内存扫描软件和效率源)
3、矮人DOS(这系统带有GHOST,如装系统直接点进去就可以了。)
4、win98启动盘
5、PC3000
6、RTS
7、win2000或XP

再将相应工具拷到D盘 如:系统安装文件或镜像、检测软件、硬盘相关工具、及DOS等,放些什么就看大家机器里有多少财宝。这样就成就一个全能的移动硬盘。

网友:
猪猪猫的系统里有硬盘安装器,用WINPE启动,再进行简单设置即可!

网友:
如果能进系统,拷个镜像过去,然后再打开安装也行,也可以直接用USB设备启动(需要在CMOS里设置).

网友:
是的,这种“硬盘安装器”可以用U盘、移动盘启动后用来安装系统,是针对没有光驱的一种安装方式。

网友:
我认为五楼说的对,用U盘比较简单,只要找到相应的U盘量产工具把U盘量化成光盘,然后把xp的光盘镜像烤进去,设置主板从u口启动就可以了。缺点是现在u盘的读取速度还有点慢,要是能用双通道的u盘安装过程会快得多。附件中是一款U盘量产工具,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试试,该工具适用于iCreate(我想)主控的部分u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