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IBM X31 用电池死机

楼主(2008-09-09):
现在是用外接电源时可以正常使用,电池也能充电,但单独用电池开机有时能进系统死机,但有时在进系统过程中就死机,有时死机后开不了,要把电池拔下再装回去能开机,有时开机了但无显示,各电压有,望高手指点

网友:
呵呵换个电池试试啦,是不是电池出问题了.

网友:
你给滤波电容换了吗:一般都那问题你换试试看

网友:
是那个部分的电容?不会都换吧?

网友:
我也见到,不过搞不到

网友:
进展,发现在死机的时候,靠近硬盘接口的两个电感1.0V和1.2V的电压为0,记得以前有人说过该问题,谁可以提醒下?

网友:
换一个1845边上的电容就可以了,或是补焊一下1845 修过好多这款机子

网友:
修好了,果然是MAX1845的BST升压电容失效,更换就好了

网友:
我这也是刚接了一台X31的也是死机,只要打开大型的软件就会死机了,不开它都不死,外接电源也是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