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液晶显示器,开机亮下就黑屏

楼主(2008-09-09):
一台LG17寸液晶显示器,开机亮下就黑屏了,重开又是亮一下又黑屏,但是指示灯是绿色的,12V电压也正常,请教下高手,应该从那入手啊

网友:
LZ像你说的故障大部分是,灯管和高压板问题,用排出法可的出大案

网友:
如果屏不是偏红的话,一般都是高压板,重点查下哦

网友:
此类机器,一般是高压电源一体板的问题多了~~~~~~~~~~

网友:
检查一下吧,这是高压板的保护,先看是不是灯管问题,然后再看是不是高压板的问题,如果不行,就换一个通用的高压板上去吧

网友:
高压驱动板的电容漏电
   嘿嘿 不过只是一种情况咯

网友:
偏红肯定是灯管老化,这种故障是高压板或灯管的问题.

网友:
多数是高压板,重点查它就行了

网友:
应该是高压板供电故障

网友:
高压板的可能性大!!!

网友:
高压板坏了.如果你不是维修的.可不要瞎动啊

网友:
换通用板测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