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 107S5 行幅宽不可调求助 (已修好)

楼主(2008-09-09):
新手求助。

飞利浦107S5行幅宽,且不可调,伴有枕形失真,不论调大调小都无反应,

行幅管TIP122  B,C,E三脚电压均为0,但TIP122没坏,请问师傅,应如何下手? 没了思路。
-------------------------------------------------------------------------------------------------------------

已修好,感谢dcdzzz的提示及大田兴提供的图.
阻尼二极管DMV1500M 下管(2-3脚) 正反向电阻均为50欧,更换后机器正常.其它元件均无损坏.

网友:
附自已修改的图,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检查一下6605(型号是DMV32F5),重点是它里面的下阻逆管,和下逆程电容2610(型号是3n3/630V).

网友:
回复 网友A:

”检查一下6605(型号是DMV32F5)“

dcdzzz你好,请问6605是否标错? 我刚才看了看PCB板, 阻尼管好像是 6606和6607

网友:
可能是图不样吧,总之思路就在这儿了。你好好检查。

网友:
dcdzzz说的没错.这款机子的下阻尼老爱击穿.

网友:
支持斑竹:用31DF代换

网友B:
"大田兴"的图非常经典,也记的烂熟,但是我对这个图的工作原理一直理解的不清楚.
主要疑问是:
1、上逆程C2要求耐压很高(1500V以上),而同是逆程电容的C3耐压却取的很低?
2、我见到绝大多电路D1和D2完全一样,D2代换是不是可以取低耐压的?
3、下逆程部分是如何工作的?
这部分电路我还是在彩电的维修书上看到有分析。总的感觉对这部分电路维修容易,理解难。。。。。。。。。。。。

网友:
你重点查行宽管啊,因为都没有信号,当然不可调,看有没有虚焊的啊,要是阻尼管多数都是大不可 调,或是调不满屏吧,小弟也只是略知一,二啊,共同研究吧

网友:
把D1 D2 那个元件换个新的试试吧。我修了好多都是那个元件软击穿

网友:
TIP122 C极电阻可能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田兴"的图非常经典,也记的烂熟,但是我对这个图的工作原理一直理解的不清楚.
主要疑问是:
1、上逆程C2要求耐压很高(1500V以上),而同是逆程电容的C3耐压却取的很低?
2、我见到绝大多电路D1和D2完全一样 ...

应该不难理解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