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d2102的问题

楼主(2008-09-09):
一台电视机的行管,测b, e极电阻都是52欧,是不是损坏了?接了行输出部分,电源就变20V,跳开就正常。现在故障是开不了机。谢谢!

网友:
你看错没有,这应该不是行管的哟?  应该不是它坏了吧,这个管子很有可能是含阻的行管。也就是行管的B、E之间有一个小阻值的电阻。

网友:
谢谢提供资料,是行管,会不会是放大系数下降了?

网友:
现在跳开行输出部分,主电源正常110,但是待机指示灯一直亮,按遥控器不反应。

网友:
你把电视的具体型号报上来。

网友:
海信TC2199E,用TC862334a +TA76810

网友:
我这有一张TC2199F/D的图,可是上面的行管是D1555。

网友:
发到我邮qhhy@163.com,谢谢了!今天换了行管已经正常,就是图像有点拉丝,用D2499代替的,原来的D2102是国产管3DD2102,CE结阻尼管漏电.

网友:
正在找这个管的资料

网友:
晕死。。。。
不能下载资料
请问下楼主这个管正常的C-E结阻值是多少?

网友:
C-E结正向正常,反向无穷大,B-E结有50欧左右的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