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r 845 主板 通电自动开机

楼主(2008-09-09):
inter 845 主板 通电自动开机
    我朋友一块inter 845的主板,以通电就自动开机,有的时候用着用这又死机,测了通电芯片,好像没有问题,向高手们求助,这个该怎么修下去呀。。。

网友:
可能与主板bios电池有关吧,没电池时通电就开机

网友:
紫5V直接到IO拉,跑一下线路,查紫5到开机触发间元件,我也是新手,不知说的对不对,请高手明示吧。

网友:
绿线被强制拉低,测开关针到南桥至绿线间的二极管,三极管。
一般都是它们虚焊或击穿引起的通电开机。
死机比较头痛,确定是板子的问题很难查,重点我想是不是在时
钟上。

网友:
看下 接14插孔的  隔壁的 三极管是不是直接接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