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秘笈】专修点不亮电脑的内存---- 用软件维修DDR1代内存条所选用的主板

楼主(2008-09-09):
  许多朋友在各种帖子里面提到用好条带坏条仍然不能检测内存的问题,现将本人的经验阐述如下:

  1,SIS和VIA的主板,BIOS检测内存条时,基本上不参照SPD的内容,而是直接从物理层面检测内存条的颗粒,如果被测内存上有颗粒损坏,则将这个颗粒所在的BANK整体屏蔽掉,所以基本上不适合检测内存条。

  2,INTER845、848、865系列的主板,虽然能够检测到坏内存,但是必须是颗粒的内核没有损坏,只是数据位损坏的前提下才能引导系统。内存损坏的情况是多种多样的,其它的损坏情况:诸如颗粒的内核损坏、地址线故障等,这些板子都是无法进入系统的,所以它们不适合检测内存条。

  3,INTER865GV主板,只要是第一个引导用的内存母条是完好的,第二个被测内存条不论颗粒如何损坏,只要SPD正确,它都能够顺利地引导系统,进入到检测软件的界面。这种主板对被测内存条容量、数据位宽的检测、地址深度的检测,完完全全地依据SPD的内容。只要SPD正确,它就能够检测内存条。为什么这种主板才能够检测坏内存呢?关键在于它的北桥。它是865系列中最新的内核,支持超线程技术。这种主板,第二个内存插槽的选址方式不是通常的BANK1,而是BANK2,并且不做关键性故障停机处理。所以成全了内存检测。用这种主板检测内存,不要使用板载显卡,而要另配AGP显卡,以免因为故障的内存无法提供显存而无法显示。

     4,母条、主板品牌及CPU的选择,母条选用DDR64M至128M的均可,主板只要北桥是865GV,南桥不限。只要是能完全正常工作的完好主板,品牌不限,CPU的针脚数量不限,可以是478针,也可以是775针。BIOS版本越新,兼容性越强。

  INTER865GV主板+AGP显卡+母条+RST软件=DDR1代内存测试仪

软件法检测SD内存所用的主板: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51894-1-1.html

软件法检测DDR2代内存所用的主板: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15148-1-2.html

相关问题的说明: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37802-1-1.html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15164-1-1.html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39564-1-1.html

网友:
本人用性能完好的INTER865PE主板与一位经销二手的摊主更换了一块有故障的865GV主板,才得以实现了第二套DDR1代检测系统,以便在门市做维修业务。好在它只检测内存,别无它用。

网友:
现在送修内存的好少了,再说修一条256的,和512的收多少工钱呢?

网友:
256M,15米。512M,30米。1G,60米。

网友:
即使我所说的主板,品牌主板有时启动RST时会延迟时间。深圳小厂生产的杂牌主板用起来顺手。
所以我在内存维修实例一文中标明的器材中,都是杂牌865GV

网友:
NF2 的板 也可以

网友A:
终于又见到贝兄的好文了,帖子已经加了这么多分,我就不加了

要用865GV吗?因为它不是原生的AGP接口,加个显卡感觉怪怪的。

用865GE代替行不行?

网友:
我有845GV和915GV,不知能用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终于又见到贝兄的好文了,帖子已经加了这么多分,我就不加了

要用865GV吗?因为它不是原生的AGP接口,加个显卡感觉怪怪的。

用865GE代替行不行?

个人以为可以一试:方法是:将好的内存条拆掉一个颗粒,人为制造颗粒位内核全损坏现象。然后用好条带起来,如果这个板能引导并被RST检测到坏颗粒(应该是所在的那一组16位全红)。那么这张板就OK了。要用DDR266的引导、测试,看它对低频内存的兼容性。至于它能跑什么样的CPU就不重要了,

网友B:
楼主,那用845GV可以吗?我有块华擎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那用845GV可以吗?我有块华擎的

我只试过845GL的没有通过,845GV的没试过。你可以自己试,方法参照你的上楼。如果没有AGP插槽,你可以插一块PCI的显卡,为的是不让显示部分占用系统内存。

网友(2008-10-15):
我用845的SIS主板测内存,提示全部坏。看来SIS的板子是不能测试内存了。

网友(2008-12-11):
我也用845GV修内存,没865好用,不过还是能用的

网友:
我找了一块磐正的  型号是EP-8RDA31   芯片组应该是nf2的,个人感觉很好用!板子有三个内存槽,第一个插好内存,中间的插坏的那条。80%的内存可以量

网友:
.你写的很详,对我们新手很有帮助,我虽然不懂还是帮你顶起

网友(2009-02-24):
我找了一块磐正的  型号是EP-8RDA31   芯片组应该是nf2的,个人感觉很好用!板子有三个内存槽,第一个插好内存,中间的插坏的那条。80%的内存可以量
引用 网友C:

这种桥能带3个BANK,真地很牛,改天俺也来一块尝尝

网友(2009-04-16):
能修好,就有价值

网友:
好,这就去找一块865GV的板子备用!!!

网友:
是不是非要865gv的板子啊  ?

网友:
我也搞了一套用起来效果不错!

网友:
不过有点浪费,我是用775的主板加2.93的u ,想找块478的很难找呀!

网友:
我这边有家修内存条的很惨。不管你多大容量的。全部10元。

网友(2009-07-07):
好,我也去找一块865GV的板子备用

网友:
我也一套这种这种配置的在检测台上备用。已经大白菜的价格了。

网友(2010-01-14):
看来865GV的还比较吃香!

网友:
我用的是V星的865pe的板子,能正常测可以启动windows的ddr,可是测坏的ddr就不行(好条子带回坏子)
。看来还是要865GV的板子。一定搞一个!

网友(2010-03-13):
版主。我有个问题。如果我有一片915主板能插DDR和DDR2两种内存的915板。是不是1代2代内存都能测了那么 还用不用再找一片865GV。。。一片能搞定两种内存吗????

网友:
我手头正好有一块865G 的主板不知道行不行
因为不太会用这些软件还要学习点

网友:
杂牌的   工包845GV的也可以修的,我现在都一直修呢,点不亮的照杀。很的心应手

网友:
我是用一块品牌机的主板865PE的,代工板,也可以用一条好内存带!

网友(2010-04-13):
呵呵 我也试了哈 还挺可以的  我现在正在练习把256M的合成512M的  呵呵 本人已合成10多条了
现在最期待的就是  贝贝版主找出维修DDR2的好板子

网友:
贝贝版主我想问你一下  为什么我在你那里下的SPD 我都不能用呢?  是不是还要下个软件才行呢?  期待

网友:
边同SPD一起的帖里有N多款的工具可供选择

网友(2010-05-26):
为什么我的华擎的P4I65GV的865GV主板,好内存带不起来坏的呢,郁闷
不是865GV都可以吗?

网友:
为什么我的华擎的P4I65GV的865GV主板,好内存带不起来坏的呢,郁闷
不是865GV都可以吗?
引用 网友D:

好条插在外面,统杀

网友:
除了RST大家还用是你软件啊?

网友:
内存插槽那一个是第一个槽啊?

网友:
也就是第一槽是怎么看的?

网友:
NF2。。。华硕的A7N8X-E的板,,,非常好用,,内存什么故障都可以开机,,,,

网友:
那spd坏了的条子得怎么修啊。也是点不亮的条子。

网友(2010-07-01):
很详细。。。。。我也寻找一套

网友:
问题是报警的内存,怎么测试呀,还有测试出来,12345 ABCD 这怎么看呀?什么意思,不会呀救命

网友:
不知道SIS735的板行不还能接SD和DDR内存

网友:
没有865GV的版啊...估计也难找啊.一大堆845的...
看来我的那几条点不亮的内存还是没救了....
还是谢谢版主

网友:
看到贝兄的帖子真的是收益非浅啊!我自己有个很大的疑问,就是在我修内存的时候,比如检测到一个颗粒损坏,但是换了一个好的上去以后,在检测相邻的一个一般都会被亮起!!!郁闷了,我拆的时候已经很小心了,装上去的时候是用烙铁直接焊上去的,没有用风枪吹,感觉可以排除被吹坏的情况,希望高人指点。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