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不了机

楼主(2008-09-09):
各位,我有块板,接上了电源 ,开不起来
用强行触发 ,风扇转了下 就停了,诊断卡亮了下就灭了,请问各位该怎么查呢,
还有块是这样的 I/O上面有烧过的痕迹,上电 发烫
另一块是这样的 不跑CPU,量了电压 ,其中的PG电压有点低,假负载上所标的1.2V,量了才0.3V,对地阻值正常,有帧信号,刷过BIOS,还是一样不跑CPU(昂达主板 RC410S)
请问各位大侠以上3块板 该怎么查

网友:
已换过另一块CPU,410S 昂达

网友:
第一块有短路,查供电电路。如:场管。。。。。。。。。
第二块先换I/O。
第三块重点查复位电路。门电路、南桥。。。。。。。。。。

网友:
第三块CPU复位电压正常吗?

网友:
第3块 已经好了 我都不知道是怎么好的 就刷了下BIOS
第2块的I/O 比较难找 8712F-S
第1块还没好 现在短路已经修好了 更换了门电路和电源IC
行管,现在已经不短路了
不过 CPU没供电,复位灯 长亮,CPU上什么供电都没有了,已经换过MOS管 电感  现在还在查

网友:
第一块有短路,查供电电路。如:场管。。。。。。。。。
第二块先换I/O。
第三块重点查复位电路。门电路、南桥。。。。。。。。。。

虽然我想打点字,但这些已经很详细了。。。

网友:
第一块cpu供电场馆短路或北桥坏

网友:
第3块是昂达410S SB是什么 我没去看
第1块 估计板内的问题 因为12V的CPU供电没有到上下管 本来我以为是上下管坏了 换了 ,还是一样 没电压出来,D极有电压 ,G S都没有电压出来,换过好多个,电源IC,门电路 都已经换了
我是已经没办法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G是进不是出,查一下VCC_VID电压正常否?

网友:
主板故障 请大家帮帮忙

我手头上现有几片主板故障如下:
1.MSI-6712 :强行触发。没有任何反映。
2.冠盟845GL:强行触发,风扇动一下。就没了。电源有一响声。这片板之前有换过电容。拿客户用一天后。关机第二天就成这样了。
3.联冠845GL:强行触发,没有任何反映。
4.盛邦845GL:集成显卡,加电后。测试卡跑码正常,就是无法显示。刚加电后。显示器像是有信号。然后马上就没了。
5.技嘉845GE:有修过。能正常开机。但是。系统无法安装进去。CPU、内存条。都是没有故障。

烦请各位。帮忙研究研究。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