旭日E200的问题

楼主(2008-09-09):
接了一台联想旭日E200的本.故障为通电但不启动.屏暮不亮.经过一天的维修.(过程略)最后发现一个问题是:如果用手或者是万用表表笔去触碰32.768晶振.机器就正常开机启动.请教各位这种问题怎么修下去.是南桥.还是IO有问题呢.谢谢!!!!

网友:
晶振坏的几率大

网友:
南桥内部氧化,加焊南桥。。。。

网友:
晶振换了.南桥也加焊过了.还是一样的情况.

网友:
南桥是SIS691.32768晶振的代换分南桥芯片吗?周围的两个小电容和电阻全换了.涛声依旧.

网友:
1.你的IO芯片用得是什么型号的。
2.SIS芯片容易出现问题。

网友:
IO是M38857。芯片我已经换过了。就是没换南桥了。

网友:
你给南桥换一个新的:这机器961芯片最好坏。换了他吧加焊不行的。

网友:
难侨边上有几个转换管有没有换掉啊?我上次碰到一台就是用手碰下那个转换管就能正常进系统,不碰就卡在那里进不了系统换了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