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器写主板四方形那种BIOS问题

楼主(2008-09-09):
想请教大家一般有的主板BIOS四方形那种引脚一样的。就的就是插在主板的BIOS座上。有的是直接焊在了主板上没有座子。我就想问下那些没有座子的BIOS型号焊下来用什么工具能插到编程器上去升级。我知道那种有座的芯片可以用PLCC转接座插到编程器上写。但是这种用焊的芯片焊下来后引脚和那种插的不同。这种焊下来的用什么方法放到PLCC转接座上?难道把引脚都搞成像插的那种吗?如果用这种方法容易把芯片搞坏。我想问下还有没有其它的转接座是放这种焊的芯片的。
或者说简单点就是大家遇到这种PLCC封装的BIOS芯片直接焊主板上的。如果要写BIOS程序怎么放到编程器上去写?

网友:
我晕。这么大的论坛具然没有人接招啊。这个问题很难吗?还是根本就不是问题?高手出来指点一下撒!

网友:
你买个编程器座子啊.

网友:
问这么简单的问题,还态度不好

网友:
好像焊在板上的和有座子的有一样的  不一样的应该有这样的转接插座买

网友:
自己焊个座子。

网友:
没人回答你的原因就是你问的问题太莱

网友:
你自己去卖编程器的那边看看就知道了
大家都不愿意费口舌

网友:
呵呵,这问题是比较低级哦!买的编程器上会有相应的座子的(或是转接卡),设计的人考虑的会很周全的,不然,东西怎么好卖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