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属电源管理芯片6612坏了,用什么型号代换

楼主(2008-09-09):
从属电源管理芯片6612坏了,用什么型号代换,请求高手指教,在线等,谢谢

网友:
?你的是什么主板?我受伤有一快abit845的主板也是他isl6612ac我测量之后是他坏了·~~~~我也想知道

网友(2009-09-04):
我有两块主板用这个芯片,也都是这个芯片坏了,有替换的芯片吗???大侠救命呀。

网友:
有图纸吗??一并分享,万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