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修到的一台PHILIPS 15液晶

楼主(2008-09-09):
今天修到的一台PHILIPS的15的液晶显示器,不通电,拆开后发现此机比较怪,像是拼装起来的,可是驱动板,音响,开关都又像是原装的,
并且带DVI接口,
这个不管,讲主要的,
插上交流电后测试 大电容无300V,查得保险丝烧毁,
便去测试电源管理芯片,为FAN7601 ,测试得1 2脚短路,拆下PWM IC后电路板上无短路现象,FAN7601的1 2脚仍短路,
更换FAN7601, 找了一下开关管,找不到。 然后上电测试,结果保险丝烧了, 测试FAN7601又挂了,
结果发现大电容两脚短路的,再次仔细得找了一下开关管,发现被黄色的透明胶盖住了,怪不得,型号为K2645还是啥来着的,测试得三脚都互相导通了,
铁定挂了,用7N60代用,更换保险丝与FAN7601,
一切就绪后再上电测试;
开关上的指示灯会亮了,可是一闪一闪的,测试一体板上输出端,上面有标识12V 3.3V处测试无电压,很郁闷,查看电路,结果发现大电容有点怪,
有点液了液干了的样子,测试电压,发现只有200V左右,废板上找一个450V电容换上后输出电压都有了,
电压都正常了,然后稍微测试了一下,把3.3v接到ON/OFF上,灯管亮了,应该正常了,
接上通电,结果发现无反应,应该是驱动板挂了,
得,修一下收不到几个钱,直接换2025L ,
换上后一切OK,
此机修复,呵呵,明天收钱,
液晶显示器

网友:
恭喜恭喜
又完成一件完美的事情,值得庆幸!

网友:
唉,怎么高手就是这么历害了,那个电源IC的引脚定义是不是从网上找资料,上面都有标出每脚的定义的呀,.

网友:
楼主怎么测拆下来的电源IC有没有短路呢??

网友:
烧保险丝 电源IC和开关管坏的可能性高

网友:
楼上修液晶的熟练程序可想而知,高手啊

网友:
能告诉我什么是2025L吗?

网友:
2025只一是一个驱动板上面的芯片而已,应也就是平时大家说的MCU吧,不知道这样说是不是正确的,还望高手指正

网友:
2025L不是MCU,乐华的2025L板子的MCU是2120,是ISP在线刷写的,

网友:
楼主呀,修电源板时,最主要的就是220V交流电的电阻要测量呀,如果阻值不是无穷大,根本就不能通电呀,浪费了一个7601,不过,还是让你修好了,也有可能那驱动板就是被你无意中击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