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710N Z12不定时黑屏 换MCU后不行

楼主(2008-09-09):
昨天修到的,710N Z12不定时黑屏,拆开发现是F33D的版本,
但我在线读取出的是F345版本,好像没听到过,
不管,我用3000U刷上F33D版本,焊上后开机,正常,MCU型号是NT68F63LG,
一直开着,开了个把小时没问题,以为万事OK了,VGA线一拔,等下再插上的时候就不行了,开始花屏了,
ISP在线读取了一下,发现也是F33D版本,应该不是程序的问题,
很是郁闷,
怎么回事捏?
黑屏

网友:
在论坛上面看到有人说是有的显示器不能热拔插的哦,

网友:
你的问题我修到过 换了MCU芯片很程序 点亮了3到4个小时黑屏 后来换了高压板 问题解决了 点了一天都没有问题

网友:
3000U 很想买个3000U 很想买个

网友:
黑屏应该是高压板的问题,与驱动板的问题不是太大,三星的液晶,其实MCU是最主要的,有时可以修复的

网友:
我突然发现,大家的水平真的很高呀!我要学习的东西非常多.三星黑屏并不一定都是通病.

网友:
可是我换了通用板后就正常了,

网友:
有些故障要考虑供电,环境,温度等的变化,所以表面上很奇怪的故障实际上都是有原因的,只是这些原因我们没有发现或想不到.

网友:
高压板查查呀,改个试试

网友:
显示器现在是越来越多了,得好好学习,以后多多修啊

网友:
好好,查一查吧。高压板加焊一下有时候也能修好黑屏毛病(前提是屏幕上没非最佳模式的字样)

网友(2010-02-02):
有可能是供电的问题

网友:
你买来的片子本身就是坏的.
即使程序正常也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