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80909维修日记

楼主(2008-09-09):
好几天没写了,生意不好啊,先开个头说下液晶吧
前几天接到一台LG的液晶,故障为能亮屏,有图,但是过一会就会黑屏,有时不黑屏,能用,但是关了再开就不亮了,开关指示灯为绿色,就没图像。量电源输出电压都正常,12V和5V都有,刚开始以为是开关坏,从简单着手,因为是贴片开关,我又没有,这里也买不到,就把开关和其它的交换了一下,故障不变,看来是驱动板的故障,因为第一次换驱动板,搞了半天没点亮,在这里我说一下经过,对新手有很大的帮助:首先把它的板全拆下来,放边上,全用自己的,高压板和驱动板,通用驱动板大家都知道,上面的接口我想大家也明白,一个接高压板,一个接电源12V,一个接开关,一个接屏,一个接显示器,驱动板上有一个路线,屏供电选择:3.3和5V的,一般接3.3,如果3.3不能亮屏,接个5V看看,我就是这样做的,可是不管怎么样都没亮屏,我用的是鼎科的2621的,后来发现在开关接口和VGA接口处有4排8个脚的跳线,当时接的是3和4脚,我不知道这个是干什么的,反正 点不亮就把它接到1和2脚上,通电,显示器出来待机画面,接电脑一切正常,没有再黑屏,开关几次都OK,接下来我用5V点屏,也点亮了,不过安全起见,还是接了3.3V的,点屏正常后,如何用他原来的电源板和高压一体板呢,是个问题,论坛上问的人也很多,接下来说说我是怎么做的,驱动板不要接12V的供电,因为你不用接高压板,就不需要这个12V,把5V找出来,接在中间有个接口,我的是蓝色的那个,驱动只要5V供电就可以了,不用接高压板,但是一定要把开关信号找出来,其实很好找,先用它的驱动板,把亮度找到,一般是2.6V的,边上一个就是开关信号,一边这个接口都是标准的,两个12V,两个地,两个5V,接着是亮度和开关信号,最后是地,开关和亮度接反了,或接错了没关系,关机白屏就换根线接,在家认为还要接哪根线呢,其实别的线都不用接,我就是这样的,地线不用接,就上两根线OK。不过报客户200元,客户叫我把机器装好不修了,换驱动板200是底线,少一分我都不会做。

网友:
朋友底线是有,不过也考虑是多少寸的显示器,不知道你这个是多大的

我们在报价的时候,我一般是,老师你这个19寸的显示器,换个板才200多,多划算的。

网友:
楼主用的是鼎科的免烧写板!那4个跳线的定义你不知道吗?12跳就是1280X1024双8位的屏现把跳线图附上!

网友:
非常感谢你的帮助,我是乱跳的,跳到哪亮就行了,有了你的说明文件,这下可以放心了,不过我不知道如何区分哪种屏是双8位,哪种屏是6位的。

网友:
换驱动板差不多是这个钱了啊。17这样的都是这个价位。19就300了,一般来讲都是350

网友:
感谢3楼的。。。我这买驱动板。问商家要这资料。。他居然也不知道。。谢谢了。终于找到了。。

网友A:
楼主的价格也可以少点的,现在维修的价格竞争也是非常激烈,我们这里其实也只有3家修电脑的,我一直也是把价格定的一个比较合适的位置,后来看到怎么没有什么生意了,老来我这里修的网吧的人后来跟我说,那个什么性戴的师傅修的好便宜的,你这里还是贵了点,我晕死,04的左右的时候修显示器换行管等我一般是45左右,那时候他居然收20左右,而且生意好的很哦,我真是没有办法,后来也只有降价,修个显示器换行管等也只有25左右。晕死~!!!!   我把他家里的人都问候了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价格也可以少点的,现在维修的价格竞争也是非常激烈,我们这里其实也只有3家修电脑的,我一直也是把价格定的一个比较合适的位置,后来看到怎么没有什么生意了,老来我这里修的网吧的人后来跟我说,那个什 ...

同情楼主,要是我们这些搞维修的都齐心协力就好了
看看现在 竞争激烈,赚点钱都很不容易··
要是哪天大家都弄个协议价格·,就是说一个区域的维修价格都差不多·
那就好了·

网友:
好资料。现在物价上扬。维修应该统一价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