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用VGA就花屏而用DVI接口就不花

楼主(2008-09-09):
我经常遇到这些显卡用用VGA就花屏而用DVI接口就不花,不知道从何下手,没办法只能叫客户外加个DVI转VGA的接头了,还想请各位师傅指教小弟像这样的问题该如何去修,感激不尽

网友:
怎么没有回答呢,再不TOP一下就要石沉大海了,

网友:
可能是VGA接口接触不好,这要看你电脑的使用环境,要是比较潮湿,接口处很容易氧化生锈引起接口接触不好,你仔细看一下VGA接口,看看有没有异常,可以找把牙刷来好好刷一下试试也许就可以用了。我处理过一台,连接VGA接口都不会亮,刷了后就好了。

网友:
花?什么样的花?  我只遇见过VGA缺色和不显示  连到DVI上什么都是好的

网友:
那VGA缺色而DVI又可以,那应该是哪里的问题呢

网友:
先整整接口,不成换根线. 加个DVI的接口这种方式不太好.

网友:
应该是VGA口到GPU之间的电路问题

网友:
现在VGA缺色的大多数显卡都是GPU坏了,线路出问题的太少了

网友:
我同意楼上的观点,但是现在的7300GT ,如ASUS EN7300GT的 VGA 上用的是模块,如果它坏了,也会花屏。我觉得还是先检查一下RBG从GPU出来的阻值对不对,不行的话把VGA头换一换,再不行的话才考虑换GPU。。。。。。。。。。。。。

网友:
两者的线路是分开的,找个图纸看下,就很好修了。

网友:
是的,这种情况一般不修了,叫客户买个转接头就行了,万一修得不显示才损失大啊.